[求助] 后仿寄生参数提取后sp文件中节点电容怎么于schematic中的节点对应

楼主(2024-03-08):
100资产

在图中54#14这种代表什么意思呢?

网友A:
数字电路可以打开电路图吗,还是全都是Verilog代码?
模拟电路XRC的话,我是打开calibre RVE,双击要查看的寄生电容,应该能点亮(版图和电路图的缩略图)。再不就是提前在schematic view中对要查看的节点命名,方便查看。
XRC的节点命名一般是cell_name1/cell_name2/../cell_nameX/net_name(node_name),如果net_name没有明确命名,那么就是net013这种数字序号。
希望对你有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电路可以打开电路图吗,还是全都是Verilog代码?
模拟电路XRC的话,我是打开calibre RVE,双击要查看的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