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模块的MC仿真问题咨询

楼主(2024-03-08):
求助一下,3阶SDM ADC跑一次大约需要4小时,如果跑MC仿真的话,跑200个点岂不是要800小时,这个有啥办法可以提升仿真效率不?

网友:
同问,求大神解答。
我们目前只是仿一下最坏的corner,无法进行mc大批量验证。

网友A:
virtuoso与spectre版本是什么

网友B:
1、精度与速度折衷,APS,XPS,SPECTREX
2、多核+mt=16
3、并行,Max.Jobs=20,800/20=40小时

网友C:
你的3阶SDM跑一次仿真4个小时已经很NB了啊,我这边一般是10+小时,跑全corner都费劲,还说MC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irtuoso与spectre版本是什么

618,Spectre X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3阶SDM跑一次仿真4个小时已经很NB了啊,我这边一般是10+小时,跑全corner都费劲,还说MC... ...

采样率低,只有512K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精度与速度折衷,APS,XPS,SPECTREX
2、多核+mt=16
3、并行,Max.Jobs=20,800/20=40小时 ...

服务器一般只能跑8个job,再多loading就到100%了,降低精度确实可以缓解效率压力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服务器一般只能跑8个job,再多loading就到100%了,降低精度确实可以缓解效率压力;
...

尝试换hspice,一般来说hspice会比spectre快20-30%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尝试换hspice,一般来说hspice会比spectre快20-30%

有这么快的仿真速度?我去尝试一下;一半spectre X应该是比较快的了;

网友:
电路发过来瞧瞧

网友:
服务器不给力的话,只能建模近似。

网友(2024-12-25):
或许可以只跑关键模块的M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