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nopsys DC area report Net Interconnect area出现undefined

楼主(2024-03-08):
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使用Synopsys DC计算我设计的area和power。但是当我检查面积报告时显示:“Net Interconnect area:      undefined  (Wire load has zero net area)”。我不知道自己的脚本中哪里出现了问题导致这个错误。请各路大神指教,多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以我就直接吧把Total cell area作为面积报告就好对么?

对!综合的报告只需要cell area
如果要预估最终PR后的area,只需要再除以预估的utilization就可以了

网友A:
没有问题,net area本来就估不准,看cell area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问题,net area本来就估不准,看cell area就好

所以我就直接吧把Total cell area作为面积报告就好对么?

网友(2024-09-05):
大哥有可供DC使用的TSMC65nm的工艺库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