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load lef 成功,但是没有 term 信息

楼主(2024-03-08):
最近遇到一个奇葩问题,我有一个 IO 的 lef 换了,innovus LoadLefFile 成功了,没有 warning 也没有 error。
但是,get 不到这个 IO cell 的 term 和 pgTerm 这些信息,size 和 site 这些信息倒是能抓到。
请问,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?

网友A:
用肉眼看看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肉眼看看阿

见图:

网友B:
首先 lef里面是有这些信息的吗?
然后 是不是指令问题,我一般用replaceLefMacro , loadLefFile没有用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 lef里面是有这些信息的吗?
然后 是不是指令问题,我一般用replaceLefMacro , loadLefFile没有用过
...

感谢回复,之所以不用replaceLefMacro是因为我IO的名字也换了,所以我得先load lef,这个lef肯定是没问题的,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拿到的这个database没有保存libs导致的,但是我也没办法验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之所以不用replaceLefMacro是因为我IO的名字也换了,所以我得先load lef,这个lef肯定是没问题 ...

(搞错了,忽略这一条回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