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ss+pnoise仿真动态比较器噪声问题

楼主(2024-03-08):
对动态比较器而言使用tran noise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σ值,但仿真时间过长,考虑使用PSS+PNOISE的方式进行噪声仿真,但存在pss报错不收敛的问题,求解答

网友A:
Accuracy换moderate或者liberal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ccuracy换moderate或者liberal试试

试过了,也不收敛,还修改了tsatb也没能收敛

楼主:
顶一顶,有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试过了,也不收敛,还修改了tsatb也没能收敛

simulator换一下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imulator换一下呢?

之前有换过,问题不在这里,是我给的输入端dc差值太小了,导致仿真精度过高所以pss无法收敛,看到一般论文里给的是100uV,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电路这样就无法收敛了,将dc值增大后就可以正常仿真了,最终积分出来的值基本比transnoise下仿真的高50u,趋势基本和transnoise保持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