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GDNMOS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08):
各位大侠,想请教以下:这个图片里所画的GDnmos是不是R和C位置反了?

网友:
是的,你感觉没错,就是反了;

提醒一点,实际在这种应用情况下,这个NMOS并不是GDMOS,实际上更习惯叫做BIGMOS,因为这种POWERCLAMP,MOS管是工作在正常放电区域。工作机理是完全不同于GDNMOS的,很多设计规则里面,这种BIGMOS的设计规则和GDNMOS的设计规则也不完全一致。

网友:
图2 R C 似乎位置翻转了
想要当输入VCC supply快速上升时打开ESD NMOS
常态ESD NMOS

楼主:
谢谢 要的就是你的肯定回答

网友A:
请问是GCMOS还是GDMOS的ESD防护效果好?有人有比较吗?这个ESD放电的过程是通过MOS的沟道表面还是靠背面的BJT开启放电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是GCMOS还是GDMOS的ESD防护效果好?有人有比较吗?这个ESD放电的过程是通过MOS的沟道表面还是靠背面的B ...

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和自己的适用场景,看你想要怎么的TLP曲线了。

网友:
能大概讲一下GC/D mos的这种区别和应用场景吗?这个是做power clamp用的吧,是表面放电还是背面寄生NPN放电呢?如果是表面沟道放电,该如何控制让这些管子同时都导通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