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O相位噪声曲线为什么会有突起

楼主(2024-03-08):
如图,为什么相位噪声曲线会有一个翘起呢?
贴主在设计LC-VCO的过程中,有许多问题:
1.关于负阻对的尺寸选择,有文章说增大宽长比可以提高相位噪声,但实际仿真中反而是减小宽长比可以降低相位噪声,这是为什么呢?
2.在1MHz时,noise summary显示,负阻对的热噪声是主要噪声源,贴主选用的是较小的负阻对管(PMOS和NMOS的gm基本相等),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的热噪声呢?

网友:
翘起可能是有其他噪声贡献导致:你查看下noise summary里面,确认下是否有其他非vco自身的噪声贡献模块,比如ldo,bg一类的。另外的问题,不知道你的具体设计,很难说。正常别人说的经验是针对他当时的设计,不一定具有通用性。比如我现在做的一版也是gm尺寸小噪声更好,因为我用的ldo供电,gm尺寸大了后,电压噪声贡献变大了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啥样的结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样的结构

classB,互补的N、P负阻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