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200Mhz带宽运放结构选取

楼主(2024-03-08):
请问一下如果想做一个带宽为200Mhz,噪声也比较低的运放,应该选取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容易实现呢?谢谢各位大佬

网友A:
低噪声的话,就选个pmos做输入对管,功耗越大噪声越小。200MHz基本两级运放都可以,随便选个结构,推荐艾伦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,多看看就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低噪声的话,就选个pmos做输入对管,功耗越大噪声越小。200MHz基本两级运放都可以,随便选个结构,推荐艾伦 ...

是的,艾伦那本书上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