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stbench如何拿到宏定义

楼主(2024-03-09):
宏定义,枚举类型等单独写成一个文件,如何让整个验证平台拿到呢?

网友A:
你这都是全局的了,include在testbench的开头,不是所有的组件都能看到么?

网友B:
感觉还是有点讲究的,宏定义文件,一般有个固定位置,是写到tb目录下的macro目录里的,是不用include的,直接写到filelist文件里比较考前的位置被编译到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都是全局的了,include在testbench的开头,不是所有的组件都能看到么?

有道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还是有点讲究的,宏定义文件,一般有个固定位置,是写到tb目录下的macro目录里的,是不用include的,直 ...

filelist有先后顺序吧?直接写最前面OK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filelist有先后顺序吧?直接写最前面OK吗

是的,不同的filelist/module中可能有不同值的同名宏。

要取到不同module中不同的宏并让所有的组件都看到,我能想到的只有一种方法,即使用PLI/VPI自己编写系统函数来提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不同的filelist/module中可能有不同值的同名宏。

要取到不同module中不同的宏并让所有的组件都看 ...

知识盲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