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上可以走线吗?

楼主(2024-03-09):
各位大佬,问题是这样的,65nm的工艺MOS管上可以走线吗?这个线是给偏置的,不是信号线。之前看到有人说mos上走线的话,金属线在进行蚀刻的时候会影响到有源区

网友:
主要看的是你这个MOS管是什么作用,你想走线的MOS管如果对阈值电压的变化敏感的话就不要走,如果你走线的下边的MOS管只是起开关作用或者是电容的话是可以走线的

网友(2024-04-08):
非必要不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