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寄存器复位值该如何设置?

楼主(2024-03-09):
如下图所示的代码,两种方式寄存器复位的值不一样,习惯上是赋值成低电平,方式②。我的疑惑是:抛开功能不谈,复位到高电平和复位到低电平在静态功耗上影响大吗? 复位到不同电平有其他影响吗?

网友:
可以参考工艺库里.lib文件,有不同状态下的静态功耗

网友:
对于实际设计来说,一般不考虑这个差别的影响,还是按照spec来写规定好的复位值,确保功能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