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W1V和NW2V以及PW1V和PW2V有什么区别呢?

楼主(2024-03-09):
大佬们好,如题所示,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?掺杂会变化吗?耐压会变化吗?

网友A:
不同电压的N/P阱, 参杂浓度会有区别, 在相应的阱中所做器件耐压, 工作电压, 电气特性都会有差异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电压的N/P阱, 参杂浓度会有区别, 在相应的阱中所做器件耐压, 工作电压, 电气特性都会有差异. ...

谢谢前辈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