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UCK使用Simplis搭建,有器件找不到,求助大佬

楼主(2024-03-09):
使用Simplis搭建书中的电路,其中导通脉冲发生器部分的on time器件(应该是产生固定时间的脉冲的器件)在软件里没有找到,请教大佬这个器件应该是什么?是否需要自己添加额外的工艺库?

网友A:
可以参见书中下图,自己创建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见书中下图,自己创建一个

这个是电路结构,simplis里的模块没有类似功能的吗? 只能自己手动搭建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电路结构,simplis里的模块没有类似功能的吗? 只能自己手动搭建?
...

是的,应该是没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应该是没有的

好吧,感谢

网友(2025-11-10):
虽然很久了,但是On time这种脉冲信号可以用Voltage Source里面的 Waveform generator,基本波形都涵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