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解:数字电路为什么要用ss工艺库跑综合

楼主(2024-03-10):
求解:数字电路为什么要用ss工艺库跑综合

网友A:
因为要跑最慢的速度啊,最差情况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要跑最慢的速度啊,最差情况嘛

谢谢回答

楼主:
请问工艺库不同,电路综合出来的面积和功耗一样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工艺库不同,电路综合出来的面积和功耗一样吗?

类比3nm工艺和65nm工艺,工艺不同造成面积、所用晶体管数目改变了,功耗肯定会改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