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利用calibre查看寄生参数

楼主(2024-03-10):
我画的版图需要查看输出端的寄生参数,大致确定一下负载的寄生情况,但是我提取了calibre不知道该如何查看寄生参数,里面好多东西啊,或者有没有别的方法能查看寄生参数的,小白陈恳求问

网友:
在提取calibre的界面有一个RVE窗口 可以显示各个线的寄生

网友A:
论坛里找到的,觉得比较实用,可以用

eetop.cn_XRC(后仿)验证.pdf

网友(2025-07-03):
引用 网友A:
论坛里找到的,觉得比较实用,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