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rail-rail输入的比较器

楼主(2024-03-10):
请问M8、M10、M14、M15这几个管子起到什么作用?以及Vrefn和Vrefp的电压值怎么设置?

网友A:
修调的,消除失调电压用的啊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调的,消除失调电压用的啊

大佬,请问在确定静态工作点的时候vrefn和vrefp如何设置呢?这个轨到轨比较器是用于Flash ADC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请问在确定静态工作点的时候vrefn和vrefp如何设置呢?这个轨到轨比较器是用于Flash ADC ...

这种电路没用严格的静态工作点概念,输入范围不同,尾管尺寸不同,工作电压不同,状态都会变化,不太好严格确定gm之类的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