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一个SAR逻辑TDC版图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10):
描述:4bit的一个SAR TDC,第一次做就当练手,都没有校准位。前仿跑了FF TT SS 都比较正常,ENOB分别在3、4、3.8左右。但是画完版图后进行整体的R+C+CC寄生参数提取,发现鉴相器PD不工作,持续输出一个230mv左右的电压,进而导致整个电路功能错误。

目前的尝试:
1、单独对PD进行后仿,发现功能正常;
2、PD输出节点还链接了一个buffer的输入、一个两级锁存器式的DFF的输入,遂带上这俩的寄生netlist文件一起后仿,发现功能也很正确;
3、加宽PD线宽,从1到1.5,单独后仿依然正确,但总体仿真还是原样;
4、发现总体仿真只要不提取R(只有C+CC)那么是可以正常工作的,但只要有寄生R就立刻完蛋。
5、发现单独放入所有小模块的寄生netlist,一切正常。这是否说明是各个模块间互连线寄生电阻的问题?但我整个电路180×80左右,没有很大。我也已经尽量加宽了走线;

附上原理图出问题的节点和版图,求大神指点!!

楼主:
更新一下进度: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已知这个PD的输出节点给到两个buffer(两反相器串联)的输入,后仿出来只有一个230mV的电平;
然后我把这个节点断掉,输出节点悬空去模拟单独对PD进行后仿的情况(因为PD单独后仿是正常的)。发现不带任何负载的时候,整体后仿时PD依然不能正常工作。但我此时PD的环境和单独后仿PD时应该是相同的啊?(输入、电源正常给,输出悬空),很奇怪。
然后我在PEX时忽略了PD的输出节点,结果立马好了,这说明还是线的问题?但似乎简单的加粗线宽不会有任何影响。。

楼主:
自顶一下。我整个出问题的鉴相器PD尺寸大概10*9,额外的走线非常少,想不明白为啥单独后仿很正常但一放进整体进行后仿就完全不行

楼主:
问题总结:
1 鉴相器PD单独前后仿均无问题,但连接入整体电路后仿立刻失效,输出230mv左右电平。带载一个buffer和一个DFF;
2 怀疑是驱动能力问题,遂给DFF前加上buffer 问题无改善;
3 整体后仿时只要提取寄生R就立刻失效,但C+CC功能正常;
4 不提取输出节点的寄生参数,功能正常;
5 认为是输出节点寄生R过大。加宽长线(30u)走线(0.1u变1u)、使用M4M6并联减小长线(12um)电阻,无改善;
6 切断PD输出节点的线,不使其带任何负载,进行总体R+C+CC后仿,观察输出节点,有变化但功能依然不正常。(这跟单独后仿应该没有区别才对,毕竟我放入整个版图的时候,PD上也没有走其他模块的信号线,而且CC也很小,不是关键问题)
7 重画PD版图进行尝试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!
我将出问题的节点的连线删去一小段使其断开,然后打两个lable拉出symbol外进行外部链接,发现结果正常!我认为是某种bug。
后续复制原理图、版图到新建的cell,结果正常,问题得到解决。

网友(2024-09-26):
您好可以问问您用的是什么工艺库吗,我现在使用台积电13nm的工艺库也碰到了相识问题,单抽R无法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