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0.18um工艺中的1.8V管子和5V管子仿真工艺角问题

楼主(2024-03-10):
请问一下大家,我在仿真中芯国际0.18um的管子中,发使用了1.8V的管子和5V的管子(二者应该都是薄栅氧,对吗?一开始我认为一个是薄栅氧,一个是厚栅氧)
所以他们是分两次制作的,那么工艺角就是不同的,比如1.8V是t,5V是s,会出现这种情况吗?
但是在仿真文件中,他把1.8V和5V的管子,都放在了一个tt下,并没有区分,也就是说,仿真是默认1.8V管子和5V管子只能偏向一种工艺角。
所以相信哪一种判断,是中芯国际仿真文件忽视了这种情况,还是说,就是只能偏向一种工艺角?

从图中可以看出,1.8V和5V是属于同一个文件里。(tt)

楼主:
smic0.18um BCD工艺

楼主:
请问,有能帮忙解答的吗

网友A:
每个model都有对应的一套工艺角,1.8V管子在TT和SS corner中有对应的model parameter set,5V管子在TT和SS corner中也有对应的另外一组,两者是独立的。

网友:
"所以他们是分两次制作的,那么工艺角就是不同的,比如1.8V是t,5V是s,会出现这种情况吗?"

工艺角是一个统计概念,涵盖了工艺波动的所有区间:下界SS,上界FF,典型状态TT。  具体到每一个管子,由于制作工艺波动,一个管子可能被制造为SS -> FF之间所表示的任意一个工作属性,一旦制造完成,管子的工作属性就固定住了。

所以仿真电路时,仿真SS与FF就可以预测电路的最坏工作情况与最优工作情况,如果电路在SS/FF都能正常工作,那么电路在当前工艺的任何可能的波动状态中都能保证正常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每个model都有对应的一套工艺角,1.8V管子在TT和SS corner中有对应的model parameter set,5V管子在TT和SS  ...

谢谢,我理解您说,1.8v和5v管子tt下有自己的一套规则。我还想问的是,我仿真tt,他会认为,1.8v和5v都在tt。而不是有的工艺库里面,可以设置,1.8v在tt,高压管在ss。这样的组合就考虑了更多的可能性。我这里把1.8v和5v锁在一起,只能同时是tt,或同时是ss。是因为工艺厂认为他们的1.8v和5v都属于薄栅氧,不可能出现不同corner吗?或者几乎不可能出现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理解您说,1.8v和5v管子tt下有自己的一套规则。我还想问的是,我仿真tt,他会认为,1.8v和5v都在 ...

”我这里把1.8v和5v锁在一起,只能同时是tt,或同时是ss“,是的,锁定的。

这个问题就像是你用了10个管子,然后工艺角仿真还要考虑M1是ss,M2是tt,,,吗?
工艺角只能知道最好情况和最坏情况,而不能排列组合10个管子的所有情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理解您说,1.8v和5v管子tt下有自己的一套规则。我还想问的是,我仿真tt,他会认为,1.8v和5v都在 ...

”而不是有的工艺库里面,可以设置,1.8v在tt,高压管在ss。”
这种library文件可以截张图吗?      我见过的library无论1.8V还是高压管在TT/SS都有相应的model parameter set.

"是因为工艺厂认为他们的1.8v和5v都属于薄栅氧,不可能出现不同corner吗?或者几乎不可能出现?"
实际上,会工作在不同corner。即使两颗管子都是1.8V的,也可能会工作在不同corner。但在做仿真时没必要对每颗管子做排列组合考虑,那样计算量也会巨大到不可想象。仿真只需要把握住下界SS与上界FF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”我这里把1.8v和5v锁在一起,只能同时是tt,或同时是ss“,是的,锁定的。

这个问题就像是你用了10个管 ...

对对,是你说的这个意思,一般来说,都是1.8v,可以认为都是tt,或者都是ff。但是问题就在一个是1.8v的管子一个是5v的管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”而不是有的工艺库里面,可以设置,1.8v在tt,高压管在ss。”
这种library文件可以截张图吗?      我见 ...

好,我后面截个图给您,我用过有的工艺如果是高压管是会和核心管区别的,有单独的设置,但是这个工艺库里没有,而是吧1.8v,5v,还有1.8 native,dnw等,都放在了一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”而不是有的工艺库里面,可以设置,1.8v在tt,高压管在ss。”
这种library文件可以截张图吗?      我见 ...

这里面只区分了低压管和ldmos高压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面只区分了低压管和ldmos高压管

多谢!学习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