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级联放大器开环应用是看BW还是GBW?

楼主(2024-03-10):
假设截止频率ft=20G;

单级放大器增益A0=10,-3dB带宽BW0=20M,GBW0=200M<1/10ft;

3个该单级放大器级联,得到增益AVC=1000,-3dB带宽约BWC=10M,GBWC=10G>1/10ft;这样分析是不是有问题?

还有个说法是三级级联,应该用GBWC和ft*ft*ft比较,但ft的三次方也太大了,是不是有些不合理?

还是说开环应用时只要看BW<1/10ft就行了,不用管GBW,闭环才需要看GBW?

网友A:
闭环时才要看GBW, 开环时只看BW 超过BW的频率,就会有延时,相位变换,如100M ,三级级联时,延时已经大于180度了,但是10M以内的信号延时不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闭环时才要看GBW, 开环时只看BW 超过BW的频率,就会有延时,相位变换,如100M ,三级级联时,延时已经大于 ...

我也觉得开环只用看BW<ft/10,闭环看GBW<ft/10;
那开环GBW的意义在哪呢?衡量功耗吗?或者衡量给定功耗下增益和带宽能做到什么程度?

网友:
我觉得开环GBW没太大意义,只能告诉你信号最大能放大到什么样的频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觉得开环只用看BW

因为运放大部分都是闭环应用,所以我觉得开环的GBW主要是为了评估如果在闭环应用下,带宽能做到多少。就像计算开环的相位裕度来评估闭环稳定性。
开环GBW跟电流也是正相关,衡量功耗和增益贷款的关系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