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高频时的逻辑门转换速度不够,求助!!

楼主(2024-03-10):
(本科小白)在做分频器时 拉扎维教授文献中很喜欢用÷2÷3CELL来搭可编程分频器  在高频时 采用的TSPC结构  低频用的CMOS结构
可是复现高频的÷2÷3_TSPC_latch时 在6G左右可以分频   再高一点频率  它就不正常工作了  设置的2分频 跑仿真为4分频
感觉原因很可能是里面的逻辑门在高频延时太高了   有什么高频的逻辑门 或者转换速度快的门结构吗(反相器,与非门-20GHz)

网友A:
工艺是? 28nm tspc 10g是没有任何问题的

网友B:
可以尝试下CML逻辑,CML逻辑一般能做比较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艺是? 28nm tspc 10g是没有任何问题的

谢谢回复!!前几天没有及时看到  用的TSMCN65

楼主:
收到啦!!!非常感谢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尝试下CML逻辑,CML逻辑一般能做比较高

收到!!谢谢你的建议!!帮助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艺是? 28nm tspc 10g是没有任何问题的

嗯嗯好勒  工艺是 tsmcn65的噢  我去研究一下CML分频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艺是? 28nm tspc 10g是没有任何问题的

TSMCN65的工艺 可恶啊

网友C:
首先应该弄清楚哪条路径延时最长,限制了最大频率只能到6G。然后优化这条路径的延时。65nm的/2/3电路只跑到6GHz是不应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首先应该弄清楚哪条路径延时最长,限制了最大频率只能到6G。然后优化这条路径的延时。65nm的/2/3电路只跑到 ...

收到!!非常感谢您的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