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开关电容做电阻仿真

楼主(2024-03-10):
用理想元件做开关电容电阻仿真,C0=500f,开关频率2M,C1=1.59p,希望得到仿真-3dB截止频率为100K,仿真结果对不上。求助各位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?

网友A:
等效的R,不是真实的R

网友:
结果还好吧,差不多吧,你是不是开关器件有寄生电阻,或者寄生电容。或者你的CLK 时钟有交叠? 这个必须时钟不交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效的R,不是真实的R

等效的R,按公式来算 1/fc,哪里不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