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增益低

楼主(2024-03-11):
用virtuoso仿折叠共源共栅,看了静态工作点,各个管子都在饱和区,为什么增益只有30dB呢,请问怎么样才能提高增益呢?

各个管子尺寸

各个管子尺寸

dc工作点

dc工作点

网友:
调整偏置

网友:
手算一下

网友:
L给那么小,你想怎么大呢?

网友A:
M3,M4,M9,M10管子的length往大的搞

网友B:
你这电流也太大了吧

网友:
將輸出級電流變小,看起來輸出級電流太大,ro 太小 ,並接length 變大提升r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3,M4,M9,M10管子的length往大的搞

所有管子的长可以不用保持一样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电流也太大了吧

正常应该是多少,对于1.8v电源来说,我看别的5V电源,输入电流源是200uA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有管子的长可以不用保持一样吗

是的,宽度可以搞成一样,这样版图画起来也规整

楼主:
大佬们,是不是我输入信号太小了,ac幅度只有20mv,我调大至200mv,发现有53dB增益,这是为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