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C5141 可以运行在RHEL 8/9上吗?

楼主(2024-03-11):
各位大佬,众所周知C家的IC5年数已高,但仍有不少企业在用。小弟想了解下,IC 5141版本有部署在RHEL 8/9或者CentOS 8/9上的嘛?

若有的话,可否分享下具体OS版本,多谢啦。

网友A:
7勉强可以用,8.9要改动系统的地方太多不建议

网友B:
据说RHEL 8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勉强可以用,8.9要改动系统的地方太多不建议

感谢大佬恢复,那我还是用7.9来跑IC5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据说RHEL 8能用

我试着装了下IC5,直接说是unsuppored platform,估计如其他大佬所说,要改不少参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勉强可以用,8.9要改动系统的地方太多不建议

7需要改哪里呢?

网友:
7是这么报的:WARNING This O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. 除了cdsdoc不能用,其它没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