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DO扩流用PNP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11):
在LDO芯片应用时,有时候为了增大输出能力,在片外会在VIN和VOUT之间加一个PNP,相当于增大了输出功率管,我的问题是,LDO的片内的功率管一般是PMOS,而片外加的为什么是PNP而不是PMOS呢?主要区别是什么?谢谢!

网友A:
能画下结构吗,是达林顿管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画下结构吗,是达林顿管吗

如图,有时候在片外并联一个PNP增大输出能力;这里为什么用PNP而不用PMOS呢

网友:
可能的原因是pnp是流控器件,可以通过限制base电流来达到限流的目的;
反之,MOSFET是压控器件,做不了短路限流保护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图,有时候在片外并联一个PNP增大输出能力;这里为什么用PNP而不用PMOS呢
...

可以全部都用PMOS啊,用PNP是不是因为他速度块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图,有时候在片外并联一个PNP增大输出能力;这里为什么用PNP而不用PMOS呢
...

这个一个线控制两个功率管的电流可以再详细一些吗,感觉这样简单的连接不容易直接实现功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