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R drop使用voltus生成STD PGlib求助

楼主(2024-03-11):
背景:使用DB工艺,直接在innovus中在完成PR整个流程后开始做IR drop分析,先是完成了tech PGlib的生成,没有报错(说明我的tech file和layermap没有问题);
         然后我尝试生成STD PGlib过程,设置如下:

情况①:在spice subckt netlist只加上STD的cdl时,生成STD PGlib失败,错误报告如下:

分析:刚开始我以为是我的spice subckt netlist和spice model2个文件里面的器件名称没有统一而导致错误,后经过反复检查发现2者器件名称是相同的;
          那么可能是我的spice subckt netlist对比LEF缺少部分网表的定义;

情况②:在spice subckt netlist同时加上STD的cdl和IP的cdl时,生成STD PGlib成功:

我的疑惑:
在help文档中,生成STD PGlib只需要添加STD库对应cdl文件,而对应IP的cdl是在生成macro PGlib时才添加。
而我此时却无法单独只加STD库对应cdl文件来生成STD PGlib,因为我设计中的LEF文件中包括了IP(DBH_181BD18BA_EP_128x8_5V_ISO)的LEF,所以好像需要再加上IP的cdl。
请问我在spice subckt netlist同时加上STD的cdl和IP的cdl,生成STD PGlib的做法正确吗?

拜谢各位数字前辈和老师!

楼主:
最新进展:加上cell list file后,缺少IP(DBH_181BD18BA_EP_128x8_5V_ISO)的waring没有了,但单独的STD的cdl仍不能生成STD PGlib

网友A:
没有工艺device model的cdl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工艺device model的cdl吧?

有的 包括了所有的STD和p管N管的cdl,另一个warning提示我几个cell没有supply net,但其实这几个cell都有电源和地,且名称和其他cell是一样的

谢谢大佬回答

网友B:
你在用voltus跑IRdrop,现在跑通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在用voltus跑IRdrop,现在跑通了吗?

其他项目可以,这个项目不行,初步判断是PDK带的STD的spice subckt netlist格式不对

楼主:
最新进展:感觉是是PDK带的STD的spice subckt netlist有问题,所有的STD都没找到suppl net,但是其实spice subckt netlist和LEF文件都有pg pin:vdd和vss;
还发现一个点:项目lef文件里面是没有SUB端的,但是在spice subckt netlist填的cdl文件里是有SUB端的,这会不会有影响,在生成STD PG lib时在supply pin里额外加SUB没有用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他项目可以,这个项目不行,初步判断是PDK带的STD的spice subckt netlist格式不对
...

其实流程是跑通了,只不过换了个新工艺,还没有跑通这个工艺的voltus吧?

网友C(2025-03-12):
楼主你好,请问你的voltus是在哪里打开的呀?我想知道怎么调用这个进行IR分析,但找了半天不知道从哪里进像这样的操作界面(Voltus IC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)。

网友(2025-05-09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好,请问你的voltus是在哪里打开的呀?我想知道怎么调用这个进行IR分析,但找了半天不知道从哪里进像 ...

终端输入voltus即可进入gui界面,如果没有的话再输入start_gui

网友(2025-08-21):
前辈您好,最近也在做DBH的PD, 想问下您,在IR PGV generation中用到的qrcTechFile和 .spf  .scs 文件都是DBH提供的吗?我们这联系东部他们没有给我们相关文件,只有一个VoltusXFi文件,里面是一个EMrule和layermap,这咋跑IR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