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为什么高阶补偿后是S形状?

楼主(2024-03-11):
如题,一阶补偿后是抛物线比较好理解,为什么高阶补偿后是S形状呢?如果从公式角度入手,这样的曲线表达式应该是什么呢

网友:
曲率补偿

楼主:
你好!能展开说说吗,知道是曲率补偿,但是一般是什么样的曲线能补出S形状呢

网友A:
一条开口朝上的抛物线加上一条开口嘲下的抛物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条开口朝上的抛物线加上一条开口嘲下的抛物线

这个拟合有什么公式支持吗,还是说主要依据图形的想象呢?能否理解两个有高阶项的且温度特性相反的曲线,都是有可能拟合出S形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