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rtuoso启动报错libnsl.so.1 cannot open

楼主(2024-03-11):
opt/eda/cadence/Ic618/tools/dfII/bin/64bit/virtuoso.ile or directo.ob ectLibraries: libnsl so.1: cannot open

网友:
缺少库文件,联系IT解决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42629988/article/details/121180464

正解,一般这种情况Yum安装下缺少的lib包即可。没有网络的话,拿iso做下本地Yum源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神,是我链接没弄好,已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