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一些DWC是否插入scan chain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11):
SOC中使用了DWC的一些ip,在进行atpg时这些DWC的ip没有对应的verilog文件可以读,都是sv或者vh文件,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用对这些模块插scan chain呢,或者有什么办法能让tetramax工具识别这些模块

网友A:
要不试试先综合成网表,然后插链?我这边插链的时候都是综合后的网表。原本的RTL是有两种HDL的。不插扫描链在DC(DFTC)有个命令:set_scan_element false $ce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不试试先综合成网表,然后插链?我这边插链的时候都是综合后的网表。原本的RTL是有两种HDL的。不插扫描链 ...

嗯呢好的,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