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route阶段detour但是在place和CTS看congestion很小

楼主(2024-03-11):
在place和CTS阶段 congestion H 和V均小于0.1,但是在route阶段却会绕线detour导致timing直接爆掉了,请问有哪位大佬碰到过类似问题吗?又是如何解决的呢

网友A:
对比下cts 后和route后那些detour 的net,因为在route 之前都是没有真正的走线,route 后才是真实的绕线,应该是有局部的cengestion或者是routeBkg把这些net 挡住了,导致绕远去走线

网友B:
place 和cts 只是预绕一部分线,这两个阶段congestion 就应该很小,不超过0.01%都是合理的
route 绕不通的原因一般有: blockage/ndr 约束等 , timing差导致优化加入大量cell , 一些cell 本身位置摆的不合理
需要具体去看下, 先检查下placement,再看看congestion集中的地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比下cts 后和route后那些detour 的net,因为在route 之前都是没有真正的走线,route 后才是真实的绕线,应 ...

感谢您的回复。
我这边detour集中在block的中心位置,中间那里是没有congestion,而且detour的非常严重,两个cell的物理具体可能就是两三百,但是那一根绕线绕出来可能就走了2、3000um这样,如果说是因为place和CTS看到的绕线congestion是没有那么准确的,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在前期可以看到比较worst的结果呢?这样在前期去做一些操作尝试看看能否避免掉这种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lace 和cts 只是预绕一部分线,这两个阶段congestion 就应该很小,不超过0.01%都是合理的
route 绕不通的 ...

感谢您的回复。

我这边存在congestion的地方是在两侧的一些mem channel,但是发生detour的位置是在我block的中间区域,中间是没有congestion的,并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意吧mem也都移开了。对于blockage这个检查过是没有添加的,ndr的话是有,但是我这边的detour是从物理距离200 -300 um 到实际绕线 2000um这个样子,如果detour一点我认为也是合理的。就是我这个有点离谱了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前期看到worst一些的congestion结果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。

我这边存在congestion的地方是在两侧的一些mem channel,但是发生detour的位置是在我blo ...

前期预判后面绕线的方法我不清楚 , 我感觉预判的也不准确,因为工具会根据timing调整cell 位置以及绕线
前面阶段的timing结果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前期预判后面绕线的方法我不清楚 , 我感觉预判的也不准确,因为工具会根据timing调整cell 位置以及绕线
...

前面阶段timing还可以,cts timing在100p左右,在route阶段由于detour问题整体timing变差600p-700p左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。
我这边detour集中在block的中心位置,中间那里是没有congestion,而且detour的非常严重 ...

那可以试下将这些分散的cell,都加到一个inst group 中,place 时让工具将它们摆在一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