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新手,请教关于测试的基本问题

楼主(2024-03-11):
例如一个完整的fullchip netlist,就是包含所有数字,模拟,IO等的顶层。

1) 做DFT的时候怎么设定clock, reset, scan in, scan out等与正常模式下其他功能的GPIO复用? 是用命令让工具自动做还是在netlist先手动添加mux?

2) 怎样处理set_dft_signal
  例如想设定 IO口 PortA是测试时的clock输入,那么顶层的inout PortA是IO的inout PAD,经过IO电路后的输出是 PA;然后再经过上面 1)提到的mux,最后才到数字电路clock。
  那么怎样通过set_dft_signal指定clock,可以直接 set_dft_signal -type Scanclock -port PortA 吗?

3)除了复用的IO PAD,其他PAD信号怎么处理?
  例如部分IO电路的输出与数字电路输入相连,那么需要手动根据test mode将IO设成外部输入模式,还是根据test mode直接将数字电路这部分输入tie high/low? 还是说工具有办法自动处理?
  同样数字电路的输出与部分IO电路相连,又是怎么处理?
  还有数字电路输入输出与模拟电路相连的,又是怎么处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