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提供得ESD我需要做成pcell

楼主(2024-03-11):
SMIC提供得ESD管子,我需要在ESD管上加一个图层,做成Pcell实现可以更改wl值及finger数并且加得图层随管子增大变大或减小。

网友A:
实现这些功能可不止一个图层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实现这些功能可不止一个图层吧

简单点的方案是只写图层的pcell 和esd管子搭配着使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简单点的方案是只写图层的pcell 和esd管子搭配着使用

图层的pcell是什么意思啊,不太理解

我之前用PCD做过pcell,如果想动ESD的管子的话我觉得肯定先得把ESD本身的cdf看明白,把用到的参数都用到自己做的pcell的cdf里,再配合一些逻辑运算。关键是怎么让pdk里ESD的各种layer根据cdf变,感觉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层的pcell是什么意思啊,不太理解

我之前用PCD做过pcell,如果想动ESD的管子的话我觉得肯定先得把ESD ...

我用virtuoso内部得pcell功能做了下,因为ESD管不同于平常得mos管,目前finger不能实现,其他都可以实现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用virtuoso内部得pcell功能做了下,因为ESD管不同于平常得mos管,目前finger不能实现,其他都可以实现 ...

fingers实现不了的话,做的PCELL分两个步骤来做;一,将MOS管做成PCELL,二新建一个cell,将MOS的PCELL调进来,用PCELL菜单里的继承操作,就可以实现fingers的功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ingers实现不了的话,做的PCELL分两个步骤来做;一,将MOS管做成PCELL,二新建一个cell,将MOS的PCELL调 ...

这个怎么实现,虽然我听懂你的意思,但是没搞出来。

网友:
只要能取得ESD管的cdf参数定义,那套个图层做成一个新的pcell用skill写还是可行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怎么实现,虽然我听懂你的意思,但是没搞出来。

使用skill写, 没几行代码就写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skill写, 没几行代码就写出来了

rod类型或者dbCreate类型的函数应该就够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