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两次斩波后,信号是被调制到原来的位置还是调制到了偶次谐波附近

楼主(2024-03-11):
看图说话,从理论来说,信号被斩波两次,在频域中看,应该回到原来的位置,如右图。但是,这与仿真结果不一样啊,看左图,信号经过两次斩波后,在频域中,信号出现在了方波的偶次谐波的两侧,这个是跟仿真结果一致的,那么这个偶次 屏幕截图 2024-03-11  谐波附近的信号怎么滤除呢,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个问题啊,求救啊

楼主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斩波以后怎么滤波呢,这个很少有论文详细的讲解,一般是RC滤波,或者是开关电容陷波吗

楼主:
高阶RC滤波可以把偶次谐波过滤掉,但是开关电容陷波器无法滤除偶次谐波附近的信号啊

网友A:
信号本身当然是回到原来的频域,甚至在不做放大情况下,如果只是连着过两个理想斩波器,是没有任何谐波的,因为从时域上看就是连续乘了两个在1和-1间波动的方波,结果是不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号本身当然是回到原来的频域,甚至在不做放大情况下,如果只是连着过两个理想斩波器,是没有任何谐波的, ...

你说的很对,理想情况下,信号经过两次斩波后,就是保持不变,但是非理想情况下并非如此,运放带宽有限,经过运放后,信号回不到原来位置,会在偶次谐波附近出现,这是为什么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很对,理想情况下,信号经过两次斩波后,就是保持不变,但是非理想情况下并非如此,运放带宽有限, ...

emmm并不会啊,在解调前,信号肯定是主要集中在斩波频率±信号频率,这个斩波频率的信号经过输出斩波,因为输出斩波的频谱主要集中在斩波频率,所以就回到了±信号频率,除非你的放大器有带通特性,或者说在斩波频率没有增益了,否则信号主体肯定还是在原频率附近,当然二次谐波也肯定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