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输出范围怎么调

楼主(2024-03-11):
做了一个浮动电流源控制的classAB运放,1.8V的电源电压,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,然后输入从0dc扫描到1.8V,但是输出在大约1.6左右的时候就无法线性跟随了,可是classAB不是全输出摆幅吗?

网友A:
管子有vds压降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管子有vds压降啊

那为什么在0V附近的时候也是线性的,N管也有压降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为什么在0V附近的时候也是线性的,N管也有压降呀

输出的Pmos管尺寸加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的Pmos管尺寸加大

这是什么原理呢?还有请问如果加大PMOS尺寸,Nmos需要改变吗,如果NMOS不改变的话我的输出共模好像就会变化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的Pmos管尺寸加大

我加大了尺寸是上面那条曲线,减少尺寸后是下面那条曲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加大了尺寸是上面那条曲线,减少尺寸后是下面那条曲线

你输入只是PMOS管啊,一般要互补输入才行啊,再加一对NMOS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输入只是PMOS管啊,一般要互补输入才行啊,再加一对NMOS管

轨对轨输出难道必须要轨对轨的输入吗?我以为classAB自己就能完成轨对轨输出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轨对轨输出难道必须要轨对轨的输入吗?我以为classAB自己就能完成轨对轨输出呢

...

输入到1.8V,输入对管都截止了。因为你接成缓冲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到1.8V,输入对管都截止了。因为你接成缓冲器了

不接成缓冲器的形式怎么测输出摆幅

网友B:
如果你要一个轨对轨的单位增益缓冲器,那你的输入和输出必需都满足轨对轨,不然输入对管都异常了,opa工作异常,不满足虚短虚断了。debug思路:输出电压就给成1.6V或者直接1.8V,你看看opa的静态工作点,有没有异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要一个轨对轨的单位增益缓冲器,那你的输入和输出必需都满足轨对轨,不然输入对管都异常了,opa工作 ...

请问这个怎么给呀,是正负输入端接输入共模,输出端接一个理想1.8V电压源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个怎么给呀,是正负输入端接输入共模,输出端接一个理想1.8V电压源吗

...

你这个不是扫描的状态,发现高输入不能跟随吗,那你直接把输入共模搞成1.8V,电路接法不变,还是单位增益接法,检查一下电路静态工作点。。。猜测就是你的输入不是轨对轨导致的,和楼上的猜测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不是扫描的状态,发现高输入不能跟随吗,那你直接把输入共模搞成1.8V,电路接法不变,还是单位增益 ...

除了输入管截止,输出p管线性,其他的好像没啥问题,我后续做个轨对轨输入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因为输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