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fft,信号源

楼主(2024-03-11):
请问各位大佬,virtuoso里信号源输出的信号fft(遵守了采样公式)为什么底噪这么大,应该怎么解决呢,这是matlab里信号源出来的fft,这才正常才对,为什么virtuoso里的信号源底噪这么高呢,信号1k,仿真步进1ps(调整后有用但不大)

virtuso信号源

virtuso信号源

matlab信号源

matlab信号源

楼主:
对virtuoso的信号源进行fft,这个sin信号源是有谐波,时域上也看出来明显的包络,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

网友A:
有可能是fft时非周期变换带来的频谱泄露问题,matlab里面的时间点数和信号频率以及fft点数和virtuoso里面都是一样的吗? 时域上看上去有包络,我觉得只是显示的问题。

网友B:
tran仿真设置output,用strobeperiod去保存再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fft时非周期变换带来的频谱泄露问题,matlab里面的时间点数和信号频率以及fft点数和virtuoso里面都 ...

是质数周期的,满足采样定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ran仿真设置output,用strobeperiod去保存再看看

效果很好,非常感谢,谢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ran仿真设置output,用strobeperiod去保存再看看

麻烦您能再告知一下这个strobeperiod是什么操作逻辑吗,设置太小的话仿真会很慢,请问怎么设置比较合适,以1M的sin信号为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麻烦您能再告知一下这个strobeperiod是什么操作逻辑吗,设置太小的话仿真会很慢,请问怎么设置比较合适, ...

我是这么理解的:tran仿真是自动步长的,两个数据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不一定是一样的。用strobeperiod是在输出的时候使用指定的固定步长输出数据,你的1M信号,用1ps有点夸张了。

网友C:
tran   strobeperiod  要设置成采样频率的1/(8*fclk)

网友:
或用matlab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这么理解的:tran仿真是自动步长的,两个数据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不一定是一样的。用strobeperiod是在输 ...

明白了,请问大概用什么样的数量级输出呢,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ran   strobeperiod  要设置成采样频率的1/(8*fclk)

好滴好滴,我尝试一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效果很好,非常感谢,谢谢您

想请问一下您的信噪比设置之后能达到多少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想请问一下您的信噪比设置之后能达到多少呢

可以到-120dB甚至更小

楼主(2024-04-13):
引用 网友C:
tran   strobeperiod  要设置成采样频率的1/(8*fclk)

谢谢!非常有效,请问为什么采用1/(8*fclk)这个数值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!非常有效,请问为什么采用1/(8*fclk)这个数值呢

其实就是仿真存的数据点更多,都是要采样的有效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其实就是仿真存的数据点更多,都是要采样的有效点。

那是不是1/(16*clk),存的数据点更多,效果更好呢(抛开仿真速度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不是1/(16*clk),存的数据点更多,效果更好呢(抛开仿真速度)

这个我没试过。应该也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(2024-07-18):
请问,底噪过大的问题,有解决吗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