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1 pin

楼主(2024-03-11):
请教个问题 power switch的logic库多了一个I1的pin,版图上是没有的, direction是internal的。这个pin我也没看出来是啥意思.

网友A:
power switch是有daisy chain的,这个I1应该是buffer的中间级的net,即第一级inv的输出,第二级inv的输入,同时也控制power switch PMOS的开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ower switch是有daisy chain的,这个I1应该是buffer的中间级的net,即第一级inv的输出,第二级inv的输入, ...

谢谢回复,我看了下lib库,确实是这样的。 那不用管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