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die上两个完全的LDO,流片测试输出却不一样。

楼主(2024-03-11):
大佬好,求助!!

流了一版LDO,在单颗die上放了两个完全一样的LDO,但是流片回来,测试发现输出值不一样,这是什么原因啊???
前后仿真,结果都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有差别也正常 类似ff和ss 区别  要用fuse 修调成一样的

网友:
两个LDO模块 input/output信号到  PAD的连线的不一致引起的吧

网友A:
1.工艺本身的mismatch
2.反馈是否都是PAD接回,输出到PAD的电阻是否一致

楼主:
要是工艺引起的变化,应该是有的一样,或者有的是vout1高,vout2低。但是现在所有的都是一致的,都是vout2高,vout1低,感觉不太像工艺引起的。
在版图上,两个LDO采用的中轴线左右对称,布线走向基本相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工艺本身的mismatch
2.反馈是否都是PAD接回,输出到PAD的电阻是否一致

关于2,反馈没有采用PAD的接回来,直接反馈电阻网络到的EA放大器的输入端。

网友B:
负载电流不一样?
测试仪器问题?换万用表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负载电流不一样?
测试仪器问题?换万用表试试。

负载一样的  用电压表扎  也是这样的结果

网友C:
LDO有没有被BUMP压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DO有没有被BUMP压住

大佬,什么是BUMP啊

网友:
参考电压呢? 然后还可以多测一些数据。列到excel绘图,找找规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佬,什么是BUMP啊

bump就是pad,封装可能会造成应力,导致pad下的器件特性发生变化,据说会导致bandgap电压偏一点,没有实际验证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ump就是pad,封装可能会造成应力,导致pad下的器件特性发生变化,据说会导致bandgap电压偏一点,没有实 ...

哦哦 我们没用bump  用的PAD

网友D:
封装和PCB走线确定是一样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封装和PCB走线确定是一样的吗?

没有封装,裸DIE测试的,用的相同的EVB板子

网友:
多测下同个lot的数据,看看WAT数据,也可能是制造问题。

网友E:
正常,在公司的你和在家的你也是不应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正常,在公司的你和在家的你也是不应的吧

但是差距太大了,不能用了

网友(2025-07-02):
反馈电阻网络直接到的EA放大器的输入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