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恒流源可调电阻电路设计

楼主(2024-03-11):
大佬,老师说这个恒流源调电阻就可以实现调电流,8位数码调电流,我想请教一下利用op虚短虚断和2进制电阻,实现最低1/2*8uA和最高 50uA怎么实现?能不能详细告诉一下?谢谢大佬们

网友A:
根据虚断虚短的说法,op的inn端口和inp端口电压一样大,你图中是V1=200mV;R0两端电压为inn=200mV;根据欧姆定律,流过R0的电流为I=V1/R0;R0做成多支路电阻并联,每一个支路加个开关控制导通或者关闭即可实现阻值调节,间接实现电流调节。

楼主:
最好有图,谢谢大佬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虚断虚短的说法,op的inn端口和inp端口电压一样大,你图中是V1=200mV;R0两端电压为inn=200mV;根据欧姆 ...

那这个开关如何设计呢?大佬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开关如何设计呢?大佬

mos管做开关,noms gate 端接高电平导通,接低电平断开。如果是pmos,那就是gate端接高电平戒指,低电平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s管做开关,noms gate 端接高电平导通,接低电平断开。如果是pmos,那就是gate端接高电平戒指,低电平 ...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