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使用gmid方法设计了一个二级运放,但是第二级放大管总是工作在线性区

楼主(2024-03-11):
如图,第二级Nmos的Vds非常小,压降全都落在了上面的P管上

网友A:
PMOS做放大管,nmos做负载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MOS做放大管,nmos做负载管

谢谢回复,我改一下试试

网友:
仿真单端放大器,需要接成反馈,才能确定输出共模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MOS做放大管,nmos做负载管

这样也不可以,放大管还是处于线性区

网友:
是偏置的问题

网友:
N18的Vgs由第一级的PMOS的Vgs定,太高了吧,等于VDD- Vgs(PMOS),  VDD是多少?
这种情况,后级的静态工作点怎么调节,等大佬解释

网友:
感觉是偏置问题,你把每个点的电压打出来方便大家看

网友B:
放大管宽长比减小就可以进入饱和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放大管宽长比减小就可以进入饱和区

刚才改了一,确实成功了,本来打算让放大管gm/id等于14的,改成10就饱和了

网友(2024-10-30):
有解决办法吗,我也是那个管子老是在线性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