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栅压自举电路的dft

楼主(2024-03-11):
用cadence自带的做fft,采样频率Fs设置的250M,Fin设置的124.267M,仿真出来的enob特别低,但是加了其他窗后enob很快就上去了,请问该以哪种情况为准?顺便问一下signal bins这个值该如何设置,设置的越大性能越好。

网友A:
感觉你的点没有采好,一般我设置bin=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你的点没有采好,一般我设置bin=1

我选的点应该都是稳定后的点

网友:
第一个图看着像存在频谱泄露,重新取点,或者多仿真一会,采样点数给多点,在看频谱会不会干净一些,加窗的意义就是为了抑制频谱泄露的,

网友:
还是以一般的矩形窗结果为准,bin值增大就是把频谱上信号频线附近的其它频线也包含进了信号功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