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设计共栅级lna放大器的s21指标是负值

楼主(2024-03-11):
最近学习lna,设计了一个共栅级lna放大器,但是发现s21是负值,这是为什么,求助各位兄弟们

网友:
输出阻抗不匹配

网友A:
GM*(ROut//50)=0.018*25=0.4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M*(ROut//50)=0.018*25=0.45

输出阻抗不是应该要匹配50欧姆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输出阻抗不是应该要匹配50欧姆吗

GM*(ROut//50)=0.018*25=0.45,都小于1了,可不就是负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M*(ROut//50)=0.018*25=0.45,都小于1了,可不就是负的吗

仔细思考了一下,豁然开朗,谢谢大哥!

网友(2024-04-17):
同样遇到这个问题,本意想验证共栅的s11,但是发现共栅的s21不对,一开始以为是gm不够,后将gm变大增益还是为负,希望可以和楼主多交流一下

网友(2024-10-17):
你好,你共栅级增益最高可以做到多少啊?因为我之前仿真共栅级的噪声消除,感觉增益太低了,只有几d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