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cp的nmos ldo该如何做限流保护

楼主(2024-03-12):
带cp的nmos ldo(cp的电荷泵电容下极板接运放输出,上极板接power mos gate)在限流时需要同时钳位power mos的gate,以及关闭osc,要么同时线性的拉低运放输出点和osc起振点,进而关闭cp,但此时power mos gate没有强控制,输出短路到地时没有短路限流。要么直接去拉power mos的gate,此时能够短路限流,但环路倾向于把运放输出顶到vdd,以拉高gate电压,此时就无法用运放输出点作为关断osc起振,此时也生成不了一个逻辑性质的信号关闭osc。无法同时拉运放输出和gate电压,总会有一边拉得更强,要怎么做这种电荷泵nmos ldo的ocp限流呢。

cp nmos ldo

cp nmos ldo

网友A:
为什么第一个方案运放输出和CP都要拉掉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第一个方案运放输出和CP都要拉掉呢

限流的时候如果不拉掉cp,那么会出现cp不断把电压泵高,但ocp却拉低电压的打架情况,逻辑上关掉cp更合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限流的时候如果不拉掉cp,那么会出现cp不断把电压泵高,但ocp却拉低电压的打架情况,逻辑上关掉cp更合理
...

感觉这种结构胜在简单,但是不适合用在大功率需要保护的LDO里,直接CP电压作为电源在上面做电路是不是更好控制点

网友(2024-06-03):
顶个贴,蹲蹲大佬回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这种结构胜在简单,但是不适合用在大功率需要保护的LDO里,直接CP电压作为电源在上面做电路是不是更 ...

CP做电源就功耗比较大了,这种结构比较时候低功耗应用吧

网友(2024-10-12):
学习nmos LDO 的cp是放在电源上还是只放在gate,这是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