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die上两个完全的LDO,流片测试输出却不一样

楼主(2024-03-12):
大佬好,求助!!

流了一版LDO,在单颗die上放了两个完全一样的LDO,但是流片回来,测试发现输出值不一样,这是什么原因啊???
前后仿真,结果都没问题的。

首先我认为要是工艺引起的变化,应该有vout1和vout2输出是一样的,或者有的是vout1vout2低。但是现在所有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差,都是vout2高,vout1低,并且只高200mV,感觉不太像工艺引起的。

在版图上,两个LDO采用的中轴线左右对称,布线走向基本相同。

楼主:
大家好,FIB已经回片且测试完毕,FIB实验内容:将提供给LDO的两路vref单独拉出来测试,见图1中的vref1和vref2
空载时,两路Δvref=40mv,见图2;
负载100K电阻时,Δvref=0mv,见图3;
实际上vref只是提供给LDO作为一个参考电压,LDO不会在vref上抽取电流。
结论:通过实验发现,这两路vref怎么折腾都差别不大。整体测试时,空载时两路vout也都能正常工作,只有加载时,vout2才会出现异常现象。现在只能得出,版图的略微差别造成的这一异常。

楼主:
还有一点就是空载的时候,两者都是一样的,符合设计值,一上负载就出现vout2高,vout1低的现象

网友A:
没做开尔文sense?

网友:
看电源和地的版图走线,是不是寄生电阻导致的

网友:
挡位default值不一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做开尔文sense?

应该就是这个原因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做开尔文sense?

您好,向您请教一下开尔文sense。我最近也再所ldo,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开尔文sense,不知道如何仿真开尔文sense?

先向您道一声谢谢!!

网友:
需要考虑版图上,LDO的地到芯片PAD之间的阻抗(通常mohm到几十ohm级别),以及有没有电流造成的IR drop,同时考虑LDO的电流有没有造成IR drop,如果造成IR drop,那么对其他模块的影响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点就是空载的时候,两者都是一样的,符合设计值,一上负载就出现vout2高,vout1低的现象
...

拉的负载负载电流是多大,可能是IRdrop 和 走线电阻引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做开尔文sense?

没做开尔文,这个现象能在电路中仿真出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跑个EMIR看看

大佬,怎么仿真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拉的负载负载电流是多大,可能是IRdrop 和 走线电阻引起的

最大负载10mA,这个东西能在后仿真跑出来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向您请教一下开尔文sense。我最近也再所ldo,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开尔文sense,不知道如何仿真开尔文s ...

简单讲就是有寄生电阻,电流通过后产生了压降,如果你反馈的sense点直接接到pad的话,那么就不会有这个影响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怎么仿真呢?

EMIR就是仿真寄生电阻导致的压降和走线宽度是否符合电流能力的,totem软件能做,cadence也能做,流程比较多,建议找公司会的人帮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讲就是有寄生电阻,电流通过后产生了压降,如果你反馈的sense点直接接到pad的话,那么就不会有这个影 ...

大佬,是这意思吗?LDO的sense也拉个PAD

网友D:
是任何负载下都有200mV的差异吗

楼主:
刚刚测试下来,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。
1.空载的时候vout1和vout2都是正常的;
2.当都上负载后,vout1下降,vout2上升,并且下降数值与上升数值基本一样;
3.vout1断开之后,单独测试vout2,vout2也依旧是空载正常,负载上升,但是上升值与两路都带负载相比较是降低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任何负载下都有200mV的差异吗

也不是,如果vout1空载,只测试vout2,它的上升数值就没这么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刚测试下来,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。
1.空载的时候vout1和vout2都是正常的;
2.当都上负载后,vout1下降,v ...

拉负载输出电压上升不符合常理啊, 请问你两个LDO 是输出挂在同一个负载电容还是分开的; 另外 负载电流可以拉空载 ,1mA 5mA 10mA,估算一下 电流大小和压降是否成比例,确认是否是走线或者芯片输出到pad上的阻抗大小

网友D:
下降有可能是你两个LDO的地共用了,电压上升很诡异,参考电压怎么给的?是BG还是信号源直接给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下降有可能是你两个LDO的地共用了,电压上升很诡异,参考电压怎么给的?是BG还是信号源直接给 ...

BGR产生两路相同的vref,分别给的两个完全一致的LDO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刚测试下来,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。
1.空载的时候vout1和vout2都是正常的;
2.当都上负载后,vout1下降,v ...

空载两个LDO的输出都是正常的,可以通过外部修改LDO的输出电压吗,看看空载条件下,各个输出电压还是否符合设计要求。感觉也有可能是环路反馈没有工作起来,两个LDO相互影响,有没有可能是版图寄生参数导致的,比如两个LDO共用一个VDD,但是VDD的电源线画得不够粗,导致两个LDO同时工作时,性能受到影响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家好,FIB已经回片且测试完毕,FIB实验内容:将提供给LDO的两路vref单独拉出来测试,见图1中的vref1和vre ...

版图的差异有一部分是能后仿出来的,检查下后仿网表吧,看看相关的wpe等参数有没有提取出来。不知电压多少,但2个vref差40mV有点离谱。接100k一样不能说明电流和电阻做到匹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