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ssent Verilog pattern clock问题

楼主(2024-03-12):
用别家的ATPG tool可以用Start_Osc启动 OSC/PLL clock

请问tessent除了在verilog pattern中手改force一个clock,pattern可以自动生成clock吗?

网友A:
可以的,你需要使用add_clock命令定义时钟源,和generated的时钟

网友B:
别家工具是什么工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别家工具是什么工具?

Cadence的ET Modu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你需要使用add_clock命令定义时钟源,和generated的时钟

嗯,加了也还是没有呢
icl文件中有clock,tb里面没有

楼主:
解决了,加上ClockPeriods就可以

网友(2024-06-19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加上ClockPeriods就可以

请问这个在pattern中产生时钟的语句是什么样子,我生成的tb在仿真中就无法自动产生时钟,还是要在外部force;另外,如果pattern的tb文件可以自己产生时钟,那么在混仿时,tb产生的时钟会不会和模拟过来的时钟产生冲突呢?

网友:
要看仿真的目的,如果要跟后面ATE测试一致,这个时钟就需要自己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