斩波运放消失配效果不佳是什么导致的呢

楼主(2024-03-12):
最近在学习折叠共源共栅斩波运放,一端固定输入0.7V,为什么我斩了比没斩的效果还差呀。没用斩波另一端失配1mv,用了变成1.3mv,一般是怎么导致的嘞,有大佬知道嘛

楼主:
斩波频率是100k,运放带斩波后低频增益掉了2 3个dB,带宽GBW还有10多MHz,在100k的时候还有40多dB。

网友:
建议多读论文

网友A:
斩波不能真正消除失调,只是将失调调整到交流高频,你这个引入的1.3mv的失调不是因为斩波,可能因为斩波开关非理想造成的,你试试用理想开关模拟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斩波不能真正消除失调,只是将失调调整到交流高频,你这个引入的1.3mv的失调不是因为斩波,可能因为斩波开 ...

其实我想了一下,我觉得这个是我运放系统失调带来的,我用的是折叠运放,它有一定的不对称。这个带来的失调主要由我低频增益去抑制,而加了斩波,我低频增益降低了,所以失调也增大了

网友(2024-08-02):
建议不要建议。如果您知道就直接说,不知道也不需要发言

网友(2024-09-05)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想了一下,我觉得这个是我运放系统失调带来的,我用的是折叠运放,它有一定的不对称。这个带来的失 ...

这个一看就是斩波的纹波啊,失调是取平均,你取平均也有那么大吗。

网友:
后面加低通滤波后也是如此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