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DS SI PRO仿真 结果S 参数查看的疑问

楼主(2024-03-12):
仿真结果查看S参数,切换到史密斯圆图的格式,放置标签的时候,标签显示的数据值不是阻抗的实部和虚部值,明显偏差太多。

帮看一下是哪里设置的问题。
如附件黄色标签是曲线上的值,白色标签的放置附件的不在曲线上的值。

网友:
当年学微波测量时学了史密斯圆图,现在十多年了,我已经看不懂了这个东西了

网友A:
smith圆图上黄色的标签显示的是S参数的实部和虚部,白色标签应该是阻抗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mith圆图上黄色的标签显示的是S参数的实部和虚部,白色标签应该是阻抗值。 ...

多谢~~~~算了一下是反射系数的实部和虚部。只不过这种形式下有时候看阻抗值很不方便,有没有转换成阻抗的显示方式吗

网友A:
曲线上的点都是反射系数的实部和虚部,不在曲线上用marker标出的是阻抗的实部和虚部。好像也没有地方进行设置。实在不行把数据导出,在ADS数据显示窗口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曲线上的点都是反射系数的实部和虚部,不在曲线上用marker标出的是阻抗的实部和虚部。好像也没有地方进行设 ...

不行的话估计也只能这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