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10bit SAR ADC如何提高ENOB?

楼主(2024-03-12):
求助各位大佬,目前是本科毕设做一个10bit SAR ADC,采样率200KS/S,电源电压1.8V,输入范围0.05~1.75,采用的技术是栅压自举开关,异步逻辑,VCM_based开关切换,传统二进制权重CDAC,全差分形式。
系统瞬态仿真有问题(图一、二:比较器时钟采用的自关断逻辑,周期大约250ns,COMPOK表示一次转换完成,但是偶尔会出现一两次没有成功转换,我发现和瞬态仿真的精度有关,选libreal出现的概率更多,其次就是输出波形在差模接近0时会突然下掉)

有效位数也有问题(图三),想问一下FFT做多少点比较合适?
我自查了一下,输入给差模接近0的斜坡信号,没看出问题,每次比较结果时正确的:

网友A:
目测比较器不达标,驱动不达标,你得上电路才看得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测比较器不达标,驱动不达标,你得上电路才看得出问题

这是我比较器整个环路的电路

这是比较器内部

网友B(2025-04-28):
楼主的预放大级为什么做成交叉耦合的形式呢,提高增益,加快比较速度吗?另外,预放大级的复位操作在哪儿?这种结构的噪声会不会比较差?还有就是pre-amp+strong arm latch的结构优势在哪儿?是否相当于两级预放大+latch?比较速度有提升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预放大级为什么做成交叉耦合的形式呢,提高增益,加快比较速度吗?另外,预放大级的复位操作在哪儿? ...

时间有点久了,有些忘了,后来换成了单级的StrongArm,当时参考的是朱zhangming老师写的SAR ADC的书上的结构,预放大器可以降低失调吧,这个预放大级好像是连续通路的,没有复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时间有点久了,有些忘了,后来换成了单级的StrongArm,当时参考的是朱zhangming老师写的SAR ADC的书上的 ...

哦哦,好的,谢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