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佬们,我在仿真放大器的稳定性,按理来说ac和diffstbprobe是一样的,哪里出错了呢?

楼主(2024-03-12):
这两个是ac仿真的,是正确的
Screenshot from 2024-03-12  Screenshot from 2024-03-12
这是diffstbprobe仿真的
Screenshot from 2024-03-12  Screenshot from 2024-03-12

为什么两个不一样呢

网友A:
你探针里面也要改成-1才是差模增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探针里面也要改成-1才是差模增益

老哥,这是diffstbprobe,已经设置差分了

网友B:
差分运放的单位闭环不是你这么接的,你这样输入和输出直接短接了,运放就失去作用了。差分运放一般按下图接成闭环,其中的电阻得结合你的输出电流能力来看。

楼主:
老哥,单位反馈用电阻接我认同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第一个ac仿真测的开环增益就是运放的稳定性,你给的第一个图测不出来稳定性吧,都是单位增益了,ac信号应该加在反馈环路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差分运放的单位闭环不是你这么接的,你这样输入和输出直接短接了,运放就失去作用了。差分运放一般按下图接 ...

老哥,单位反馈用电阻接我认同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第一个ac仿真测的开环增益就是运放的稳定性,你给的第一个图测不出来稳定性吧,都是单位增益了,ac信号应该加在反馈环路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老哥,单位反馈用电阻接我认同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第一个ac仿真测的开环增益就是运放的稳定性,你给的第一个 ...

你的开环测试没问题,闭环电路要用电阻来接,所以你的闭环stb仿真会出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开环测试没问题,闭环电路要用电阻来接,所以你的闭环stb仿真会出问题。
...

老哥,用电阻试了试还是一样的,主要是我之前别的电路这样接两个方法都一样的,这个不知道抽啥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开环测试没问题,闭环电路要用电阻来接,所以你的闭环stb仿真会出问题。
...

老哥,找到原因了,我的共模反馈反馈到输入电流源管就是这样,但是如果反馈到cascode的上面一层管子那就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,仅仅是probe测量不一样,还是这样反馈有问题。

网友C:
闭环仿真的时候,你把输入的激励各断开,试试。不给输入。反馈环路提供输入共模,stb仿真也不需要输入。再试试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闭环仿真的时候,你把输入的激励各断开,试试。不给输入。反馈环路提供输入共模,stb仿真也不需要输入。再 ...

老哥,你看第三个图,已经把输入×掉了

网友D:
你把电路完整的贴出来,前面那张没有共模反馈电路,我看看电路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把电路完整的贴出来,前面那张没有共模反馈电路,我看看电路参数

楼主:
不对啊,我昨天一模一样的电路stb仿真都没问题了,今天一试又变成那样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不对啊,我昨天一模一样的电路stb仿真都没问题了,今天一试又变成那样了
...

电路看着没什么毛病,你加了diffstbprobe之后dc工作点哪里不正常,然后可以试着换成cmdmprobe看看行不行,再一个就是可以在probe和两输入之间分别串联vdc=0的理想电压源,仿仿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路看着没什么毛病,你加了diffstbprobe之后dc工作点哪里不正常,然后可以试着换成cmdmprobe看看行不行, ...

好嘞,老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