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MX仿真时报错,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呢

楼主(2024-03-12):
EMX仿真时报错,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呢,具体报错如下

网友A:
EMX仿真不懂,但看报错 应该是 你的cell 没有对应的 view,你可以检查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X仿真不懂,但看报错 应该是 你的cell 没有对应的 view,你可以检查一下

OK我检查一下,谢谢

网友:
看出错信息,不是一个变量是非法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