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PX memory peak_power很大,是否可信

楼主(2024-03-12):
最近一个小项目,频率125M tt 1.2V 25°条件 跑功耗出来结果发现 整体peak_power 才340mw, 就基本都是ROM的peak_power就335mW,但是这个ROM peak_power(279mA)和 datasheet(19.713乘以125=2.464mA)  的差别很大,下面是具体数据和相关资料图片

下面第一张是功耗波形

然后是lib图 和 datasheet 图

有三个疑惑:
1、PTPX 得到的ROM的peak_power,是怎么通过lib计算的?
2、PTPX 跑出来的数据是否真实可信,用来signoff?
3、各位都是用什么工具 以及 memory 是用lib还是别的什么来跑功耗数据的?

楼主:
这个是ROM 的datasheet power info

网友A:
是不是分析时用错库了?

网友B:
lib分析瞬时功耗确实不太准,算平均功耗还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分析时用错库了?

没有呀,你们PTPX分析动态功耗,peak power 不是memory 模块特别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ib分析瞬时功耗确实不太准,算平均功耗还可以

请问 你们使用什么分析瞬时功耗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 你们使用什么分析瞬时功耗呢?

ptpx,不过读波形的时候会加上-RT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tpx,不过读波形的时候会加上-RTL

加 -rtl 是你的vcd 波形来自前仿真 不是PR后的网表后仿的原因吧?  那你有关注过memory 波形的瞬时功耗异常的问题吗?

网友C:
要看看是不是memory每个output pin都被ptpx粗暴的assign toggle rate,如果是 那可能偏大

网友D:
2.464uA打错了,应该是2.464mA
差了100倍太难想象了,如果是1000倍那应该是unit错了,如果是10倍那可能是switch power太夸张了
但不管怎么样,可以先看一下这个rom的 internal/switch/leakage分别是多少,然后再继续拆解分析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加 -rtl 是你的vcd 波形来自前仿真 不是PR后的网表后仿的原因吧?  那你有关注过memory 波形的瞬时功耗异 ...

有,不过一般都是修改仿真time uni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,不过一般都是修改仿真time unit

你是说修改仿真的waveform_interval 采样间隔吗?这个我试过的确1ps改成1ns采样间隔,peak power 小很多,但是这个做法是不是不对呀,采样间隔越小越精准呀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是说修改仿真的waveform_interval 采样间隔吗?这个我试过的确1ps改成1ns采样间隔,peak power 小很多 ...

本来lib就是抽象过的,你想要准确的就用spice仿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.464uA打错了,应该是2.464mA
差了100倍太难想象了,如果是1000倍那应该是unit错了,如果是10倍那可能是sw ...

是应该是2.464mA, 这个瞬时功耗怎么分别看internal/switch/leakage呢?

网友:
是不是rom lib的单位不对,ma和μa搞混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各个库用unit不统一,造成rom的分析单位不对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应该是2.464mA, 这个瞬时功耗怎么分别看internal/switch/leakage呢?

瞬时功耗?你这个波形该不会是没有反标延时的吧,也就是一个周期的事件都集中在这0.06ns里面翻转了,而周期是8ns,这不正好是100多倍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本来lib就是抽象过的,你想要准确的就用spice仿

lib用来分析平均功耗 好像可以,但是用来分析峰值功耗似乎不准,请问你们用来分析峰值功耗的方法是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瞬时功耗?你这个波形该不会是没有反标延时的吧,也就是一个周期的事件都集中在这0.06ns里面翻转了,而周 ...

波形是反标延迟成功的,应该是 ROM lib分析峰值功耗不准确导致的, 请问你们分析峰值功耗是用什么方式得到的?

网友(2024-07-22):
引用 网友C:
要看看是不是memory每个output pin都被ptpx粗暴的assign toggle rate,如果是 那可能偏大 ...

请问memory每个output pin是否被ptpx控制应该怎么看

网友(2024-10-12):
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?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