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反相器版图LVS

楼主(2024-03-12):
反相器LVS过程中提示下面这两条线没连接,各位大佬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!!!

网友A:
没有nsub和psub

网友:
两个管子的衬底没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nsub和psub

这种是需要把nsub画在psub里面吗

网友:
新手一般不管衬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是需要把nsub画在psub里面吗

这样子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解决了